Altium designer保存的PCB文件太大有10几MB,求教。

楼主(2011-06-09):
最近用AD画了个PCB保存的时候发现有10几MB吓了一跳,请问这怎么回事?

网友:
確認一下是否啟用Embed Tur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選項
此選項是讓PCB使用到的TTF字型檔嵌入PCB文檔內
可以由菜單DXP/Preference
進入PCB Editor樹狀內的Ture Type Fonts頁面確認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如你所说,请问选择Embed Tur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和没有选择对PCB板有没有影响,它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确实如你所说,请问选择Embed Tur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和没有选择对PCB板有没有影响,它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舉個例子
當你在PCB上寫了一個字並且套用了只有你本機安裝的字型
此選項打勾就會將字型一起存入PCB,別的機器打開此文檔可以正確的看到你的文字與字型
沒打勾的話,別的機器開啟後會有你的文字,並且確認該機器是否有安裝你所套用的字型,如果沒有安裝該字型就會用下面的字型替代掉,所以看不到正確的字型
建議用一些Windows自帶的字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
以往 在使用黑体字时有这种情况出现(体积变大的同时存盘时速度慢),当时咨询altium没有得到回复,所以用Ture Type fonts 时一般不选黑体字。
看来这个也是当时出现现象的原因了,不过这样的嵌入造成的影响好像有点笨...

网友:
我的还是没有效果,很大,8M多。那个truetype也勾上了。

网友:
哦,原来是不要勾上。哈哈。太好了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2-04-27):
这个真的要顶啊,

网友:
几十M正常的,我常有几百M的,画的次数多,保存次数多,文件也会变大
以下方法变小:

1、ad中把回收站无用的文件删除掉
2、把编辑的文件关掉后,用ad压缩

网友(点评):
楼主指的是单个PCBDOC文档的大小,你描述的是整个文件夹的大小

网友(2012-07-14):
顶一个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