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50欧姆终端并联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对面设备是5V TTL的输入标准 VIH:2V,有一个50欧姆的并联匹配电阻接地。信号速率在100M以下。

       我的设备是这样的情况,cpld输出的是3.3V TTL/CMOS 电平。那就是说如果要能够正常驱动的话,起码要有40mA以上的驱动电流。也就是说我必须设计一个满足5V TTL输出电平又同时满足驱动能力的接口.

      现在的想法是,CPLD输出的3.3V电平信号首先通过电平转换为5V TTL,再通过line driver芯片进行驱动。

     还有一种设计就是CPLD输出的CMOS 3.3V电平信号直接驱动 5V TTL的line driver芯片。

想问一下的就是,
1.40mA的驱动电流计算是否正确?
2.如果考虑到输出阻抗的话,那在输入端不是还会有一个分压?
3.有没有直接支持3.3V电平信号转5V 信号,且5V输出这里又有比较大的驱动电流的芯片?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采用终端并联端接,用源端串联端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但是对面的设备信息如下:

input impedance : 50 ohm
input level :HCT

所以没办法。

网友:
    查查ti网站上有很多这种电平驱动芯片,网站上挂了很多应用笔记,应该有满足你要求的芯片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在ti上找了一圈,根据驱动电流选了ABT的器件。应该能够满足要求,想知道的是这种SN74ABT16245A的器件输出阻抗一般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