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I任意阶的叠孔设计问题,请高手入座.

楼主(2011-06-09):
如10层的任意阶,激光孔为:V1-2,V2-3,V3-4,。。。。,这此孔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在用ROUTER来进行设计时,请问如何进行。。这个问题很纠结。。不知pads能否进行叠孔设计,不知是否需要进行特殊设置。请教高手。。。。。

请不要问。。为什么这些孔要叠在一起,空间、高密度。
请不要问。。为不么不设置成V1-4的孔。。厂家在进行CAM处理时,无法识别。板厂要求在设计时按上述的叠孔设计来进行,请不要置疑板厂的说法.能做任意阶的..都是些大厂....
请不要告诉我。。关掉DRC来进行设计。。。

我估计其他厂家的任意阶...都是用cadence来画的.........不知大家有没用过PADS来进行叠孔设计......请高手支招.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只能说很晕

网友A:
    V1-2,V2-3,V3-4
    不同网络的VIA要重叠?比如V1-2,V2-3的L2层,应该是什么网络啊,而且出线该怎么出?

    但是要这些VIA都重叠,而且不同网络,感觉不行

    板厂能做,就要求他提供部分Gerber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V2-3,V3-4
    不同网络的VIA要重叠?比如V1-2,V2-3的L2层,应该是什么网络啊,而且出线该怎么出?

    ...

    当然是同一网络.....用电镀铜填孔的工艺.....

楼主:
    如图所示的叠孔.......
    论坛里的朋友是否有用PADS设计过....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620-1-1.html

但是你的叠孔是不合理的.国外不知道,国内没有一家板厂能够生产出这样的板:V1-2,V2-3,V3-4,V4-5,...

请三思.

网友B:
    但是你的叠孔是不合理的.国外不知道,国内没有一家板厂能够生产出这样的板:V1-2,V2-3,V3-4,V4-5,...????????

    为什么做不出来?这可以做出来的,看样子你对PCB工艺还不太了解,这可以用填孔电镀来做,我以前就做过,不过良率不这么高。

网友:
    V1-2 V2-3 V3-4 V4-5 这种叠加的孔,
    如果是同网络的,后续CAM人员处理时,直接将该类型的孔改为V1-5的孔处理。
若不同网络的,还真没见过哪个板厂有做过。呵呵

网友:
    samsung 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的叠孔是不合理的.国外不知道,国内没有一家板厂能够生产出这样的板:V1-2,V2-3,V3-4 ...

    这就是HDI的任意阶......用电镀铜镇孔工艺......这种工艺现在已经很成熟...........只不过是不良率在70%左右.....当然成本也很高....
    现在的高端智能机....都要用到多阶...或者任意阶才能满足设计需求........最主要是...主芯片就要求..必须用多阶叠孔才能完成....
    原文档是CADENCE.......

    请问feihan兄.....是否有用过PADS来设计过叠孔.......
请问你是如何进行的.....谢谢.

网友C(2012-05-11):
引用 楼主:
这就是HDI的任意阶......用电镀铜镇孔工艺......这种工艺现在已经很成熟...........只不过是不良率在70%左 ...

    想问一下楼上:是否只有台湾厂家或国外厂家才能 生产?有哪些厂家可以做到?我指的是对PCB如果是做基板的话我知道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上:是否只有台湾厂家或国外厂家才能 生产?有哪些厂家可以做到?我指的是对PCB如果是做基板的 ...

国内一些大厂的确可以做到了,悦虎
如果你不用完全重叠在一起,孔和孔有点错位,焊盘外圈重叠,也可以不用电镀填平,这样就可以省钱省空间

网友:
    相當。。。。誇張。。。任意。。階。。怎麼可能。。。PCB廠疊構懂不??

网友D:
    交叉盲埋孔好象目前国内没有厂家可以做到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交叉盲埋孔好象目前国内没有厂家可以做到喔!

和板厂交流的时候,答复是,如果要叠孔,就要电镀填平一次,比较贵
但是可以制作成焊盘重叠,孔错开一点,可以按照错孔来制作,只能小区域,也是良率不好控制
成品也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板厂交流的时候,答复是,如果要叠孔,就要电镀填平一次,比较贵
但是可以制作成焊盘重叠,孔错开一 ...

但是这样做值不值得呢?成本很高,良率有多少呢?我们设计板子是应该想一下:为什么非得这样做?有没有其他的更好方法也能达到目的?而不是为了设计几阶了就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这样做值不值得呢?成本很高,良率有多少呢?我们设计板子是应该想一下:为什么非得这样做?有没有其 ...

现在的一些芯片设计的时候就是要你只能2阶叠孔才能出去,做一阶可以,焊盘变形,线宽减少,安全间距也很小,到生产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做

网友:
做设计要考虑成本,市场推广价值。如果没有优势做出来又有任何意义!

网友:
    请不要问。。为不么不设置成V1-4的孔。。厂家在进行CAM处理时,无法识别。

    很想问问为啥不行?我们做的时候就直接设置成V1-4,都是板厂处理的……

网友:
    晕 人家是问问题的 楼上好多人讨论有没有必要

网友:
    这种任意阶的板子是可以做的,iphone的板子用的就是这种工艺,但是哪些板厂能做我就不清楚了。据我所知,用PADS做这种孔,只能关掉DRC打,或者先打完在关DRC然后一个个的叠起来,很麻烦。报废率很高

网友(2016-11-30):
    请问楼主,10层任意阶HDI孔的设置只能是V1-2,V2-3,V3-4,。。。。这样的吗?能不能V1-3 ,V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