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多, 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1-06-09):
1) 我在版图完成之后, 需要添加一些测试点, 这些测试点都是连接到gnd. 由于原理图上面并没画出这些测试点, 所以在网表里面并没有对应的封装, 我是把其他的一些测试点拷贝过来,请问拷贝过来之后,怎么样把这些测试点和gnd连接起来,总是提示DRC错误?

2)DRC有错误的情况下, 会不会影响最后的钻孔文件和光绘文件?

3)怎么样添加公司的logo, 应该是添加在哪个层?如果想利用已有的logo,该怎么操作。 (同样面临原理图中没有logo,网表里面也没有,只能添加网表之外的,回到了第一个问题)

4)

网友:
1.有DRC才是正常的,你加的测试点本来没有网络。
2.注意看下这些线该避让的有没有避让。有DRC出图也不会有问题。出完后cam350重点看一下那里。
3.不知道你的logo是什么格式的,如果是用autocad画的,可以导入dxf。也可以事先做成零件,直接放。一般放在board geometry/silkscreen top层。

楼主:
1)  我怎样给他们assign 一个网络?
2)  现在因为有了DRC错误,我无法得到光绘文件, 但是可以得到钻孔文件。
3)  我已经把这个logo做成了零件,保存在我的库里面,但是我不知道该从哪里添加这个?
     请明示菜单操作步骤。

网友:
1.allegro可以改网络,但我不知道有定义网络的功能。
2.你得不到光绘文件不是因为DRC,你在你的光绘文件少哪一层,单独选中那一层再出一遍,就会看到报告给你的错误。
3.不知道你建库的时候是把logo放在什么下建的。就是你new drawing的时候选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1)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等我知道了, 会和你分享(:
2)不能出光绘文件, 我的设置是在DBdoctor的时候, 放弃所有操作,DRC既然有错,肯定无法得到想要的文件
3)这个logo是我从早先的前辈画的板子里面倒出来的,存成了*.dra格式。 我不想重新画一个logo,想直接调用已有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加入到我的版图中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2.看一下你做dbcheck的时候报什么错,如果是焊盘的话,更新一下所有的焊盘。
3.你打开那个logo库,再保存一下。放logo的时候你对着这个图挨个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3) 在Place的菜单里面, 尽管下面有很多的封装类型, 但是好像是只能把网表里面有的元件导进来吧?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这个place 菜单里面是不是只导入网表里面有的元件, 还是会把所有的你自己指定的路径底下的所有封装都会导入进来?

我所说的logo, 它并没有在原理图里面出现过的, 所以网表里面也没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调出里面的任何器件。原理图里面有的在component by refdes里面,而你大多数封装在package symbols下面,也有一些在其他几个里面。选中advanced settings/library。你找找看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

网友:
logo 是你的客户要求添加的   并不是原理图里带的   所以你要自己按照客户的要求自己建一个  然后导入你的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