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改变已经放置好的pin的属性??

楼主(2011-06-09):
allegro做封装后,发现导入网表时有warning。
原来有个芯片的pin脚在原理图中没有,但是在datasheet上有,就想改成machanical的属性,可是不知道怎么改,求教。

网友A:
改封装,直接删掉没网络的pin number保存,或者在放pin的时候options下面选择mechan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封装,直接删掉没网络的pin number保存,或者在放pin的时候options下面选择mechanical

直接删pin number就可以了?我还以为要重摆pin才行呢,又学了一招.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我删除pin后还是不行啊,为什么呢??
我现在重新做了个12pin的元件(原来的元件是16pin的,4个pin不用)然后改了pin number才可以。。
可以再解答一下嘛。。
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删除pin number,不是pin,pin好像删除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删除pin number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元件封装,find里只选text,在pin number上右键选delete,就删除了!网表里就不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