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简单的电路,到底错在哪里?

楼主(2011-06-09):
    就2个电阻和电源地,检查竟然报错,请问到底错在哪里?

网友:
    一般來說電阻兩個腳位都是Passive的型態,可以先確認一下Pin Type.
    另外的是你這個型態的錯誤一般都是在Project Option中設定為Warning的等級,不會設定為
    error的等級.如果只是要更新到PCB作電路,可以先忽略這個錯誤訊息.

网友:
    在电路中这个不是错误,是软件规则检测的问题,说是没有驱动,可以忽略你要是想让他不提示错误,把R1电阻下面那个引脚改为output,R2电阻上面那个引脚改为input。或者在那里放个NO DRC。

网友:
    ERC不是DRC说错了。

楼主:
    奇怪了,今天再检测又没有那个错误提示了,看来是软件自身的问题

网友:
    建一个工程  把原理图放到工程里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真的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把两个电阻拉开一点,用线连接起来也是不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电阻拉开一点,用线连接起来也是不会报错的.

    试了下,这样还是会报错

网友:
    因为你的电源和地是单接网络.

网友:
    不知道呀!!

网友:
    初学者飘过

网友:
    wh:在这里出现这样的提示是DXP,AD的bug(误告)(如果你的图更大,则会出现大面积的不伦不类的误告)。
        从网上提供的信息看,当前规避方法多是建议在项目中进行编译检查
单文件和项目时报错对比( 以前用AD时没遇到这样的情况_没在非项目中编译过...):

----------------------------------------------------------------------

其它相同的文章:
    “signal has no driver/load”的解决方法
http://blog.csdn.net/erazy0/article/details/6140847   (此帖注明“原”,但看到下面的主题及内容这个也只是一个整理贴)

    发现老早帖子“protel DXP 2004 Signal PinSignal_C1_1[0] has no driver 问题的解决方法 [转贴 2007-11-18 14:12:31]”

按理说DRC规则在SCH也应该可以设置为好,但AD现在只能在项目下进行DRC规则设置(Project Option)...

    算是AD的胎生bug之一?再举例对初学者误导的胎生bug:

    从AD6.9到AD10版本都有如下图的错误提示?

网友(2011-04-02):
    栅格尺寸中对应的指示位置图示有错,易误导初使用者。
    栅格尺寸是相邻两导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如果用当前的图描述的话,至少也应是一个在线的下边沿,一个在上边沿。
显然若是画出图示中所标尺寸的铺铜,栅格尺寸需要设为:28mil(即: Grid Size  28 mil)。
这个在开始使用AD6起就反馈过,但一直如此(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