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鲫鱼塘――DXF导入PADS Layout之导入板框

楼主(2011-06-09):
DXF导入pads Layout之导入板框

*******************************

更多资料请看Layout鲫鱼塘资料集

*******************************

   经常看到有人问关于AutoCAD图(DXF档)导入PADS Layout的问题,一般也就两个问题:
1.导入后不能转为板框。
2.导入后图的尺寸和CAD里的尺寸不一样。

我总结了平时操作的方法及网友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欢迎指正!

  AutoCAD图导入PADS Layout因为各人所目地不一样,操作方法也不一样,结果也不尽相同!我通常是将CAD图导入PADS Layout做板框和元件封装

  先来看一下步骤,从CAD档导出DXF档,导入PADS Layout过程如下:
  (1)AutoCAD打开档案→文件→另存为→选择保存的"文件类型"(为保证兼容性最好选"AutoCAD 2000/LT2000 DXF",选好保存的文件夹)→点击"保存"按钮。
  (2)打开PADS Layout→File→Import...→找到刚才导出的DXF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在出现的DXF Import对话框上点"OK".检查导入的图档,看尺寸和CAD中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哪就恭喜你导入成功!如果不一样哪也恭喜你,因为你看完这篇文章就会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和怎么解决这个的问题方法了。
  先解决不能直接转为板框问题的方法。先说一下不能直接转为板框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板框必须是一个封闭的框,但是我们得到很多
DXF板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框,所以在导入PADS Layout后也就不能直接转为板框。可以先在CAD里先将图转为多段线,就是要将图转为一个封闭的框。
  操作:选择其中一根线→输入"pedit"→输入"Y"→输入"J"→选取其它的线→回车→Esc(操作中所说的输入都是在命令行里输入引号""里内容);当然你也可以调用菜单:修改→对象→多段线→输入"M" →选取所要转为板框的线→回车→输入"Y" →输入"J"→回车两次
  验证一下图是否已经转为一个封闭的框:点一下框上的一根线,如果整个框全部被选中哪就说明转换成功了(如下图),如果只是被点的哪根线被选取说明转换没有成功。

  再解决导入后图的尺寸和CAD里的尺寸不一样的问题,一般这个问题是因为CAD档案单位设置不对造成的。我们一般是采用公制单位(mm),但是如果CAD档是用的英制单位(mil),导出的DXF档案也会是英制单位,并且在导入PADS Layout时软件也会自动选择英制单位,所以在导入后尺寸就不对了(一般会比CAD里的尺寸小39.37倍)。
  注意:这里所说的档案是英制单位(mil)是在档案建立时就确定的,修改档案内部的单位没有用,导出的DXF档也还是英制的。
  怎么知道CAD导出的公制单位还是英制单位呢?上面说了DXF档是英制单位那么在导入PADS Layout时软件也会自动选择英制单位,而且在手动更改为公制单位时软件可能会有提示对话框(如下图).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新建一个CAD档,注意在新建时需要点击"打开"按钮旁边的小箭头选择公制(如下图)。然后将CAD图复制到新的图纸中,然后再导出DXF档。后面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麻烦的话,也可以将导入的图在PADS Layout里放大39.37倍。
     操作方法如下:选取所有要放大的线,点右键菜单选"Combine"(如下左图,如果Combine是灰色的,说明你选取的线已经是组合线,则不需要Combine),再点右键选"Properties...",在出现的Drafting Properties设置对话框(如下右图)里Scale下输入39.37;在Width下输入10; 点"OK"按钮。再在Options设置里的Global标签页下将单位改为Metric,然后用尺寸标注验证一下各部分尺寸长度是否正确?

下一篇:

DXF导入PADS Layout问题集之图形无法导或导入后消

网友:
    很久没来了,看看。

网友:
    DXF 是我们交换所必须的。  因为 DXF文件描述的都是多线段和圆 最主要的是DXF文件是文本文件。  它已经是一个行业接口标准。就像DWG是机械图标准一样。 PCB设计都无私的支持它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lesson !!!!!!!!!!!!!!!!

网友:
    非常感谢    学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为这个发愁,学习下

网友:
很完美的总结。

网友:
我每次的板框信息都是由结构工程师转成DXF文件,然后我再到PADS里导入,其间经常会出一些问题,有了这个,以后也可以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之前轉都有問題,且容量變大,希望大大的方法可以改善我的問題!!謝謝分享!!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终于有答案了

网友:
    好样的啊,多拉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在网上看到过,但是复杂一点的结构,貌似不行哦!

网友:
    总结的好全面,赞一个!
复杂的结构线段很多,闭合起来有点麻烦,尤其是在CAD图中有线与线重合的情况,你根本看不出来,操作无数次,发现闭合不了。究其原因,最后才找到症结所在。
    另有疑问:如果在板内掏了个洞,洞的边缘是闭合的,板的外形也是闭合的,导入到layout后,只能选择一个闭合图形来更改为BOARD outline的属性(layout中只承认一个板框,一山不容二虎),另一个就~~~这或者是个局限,不知道有木有更好的办法。

但EMN转就OK。
    惯用EMN的飘过~~~~

网友:
    呵呵!你说的都不是我遇到的问题,我的就是有时候在CAD里面把线段和圆弧合并了 在导入PADS里也转换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传文件上来找找原因撒

网友:
很受用 学习了

网友:
十分好,,详细...顶..

网友:
我看懂了

网友(2011-09-01):
谢谢啊 我正学习呢

网友(2011-10-14):
谢谢。凡是好贴我就看。

网友:
    复杂的板子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以前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只是用其中的一种方法来实现。,,现在又知道了更好的办法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1-12-26):
    在AUTOCAD里面用J命令处理板框 有时候只有几根线连到了一起 并不是所有线 为什么呢

网友:
    不错,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2-01-28):
    图文并茂啊~~~

网友(2012-02-29):
    想知道AUTOCAD导入PADS后,线条断断续续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真是精神可嘉呀

网友(2012-08-09):
刚开始学的时候还真不知道怎样去搞,谢谢楼主

网友(2013-01-18):
顶。。。看贴要回帖。。。

网友(2013-03-03):
你是好人啊

网友:
只为楼主,回帖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 sharing

网友(2013-04-11):
非常受用!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行???:Q

网友:
    楼主,我的方法比你的简单一点。

    设置板框

    设置板框

网友C:
    提个问题,导入的框图定原点如何定准。

网友(2013-08-16):
    说的简单易懂啊!辛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个问题,导入的框图定原点如何定准。

    在AUTOCAD里面选中整个板框,使用MOVE功能,用鼠标指着某点作为参考点移动,将鼠标拖到下面的命令框,输入"0,0,0"保存,再将该板框导入到pads里面,将以该参考点作为坐标原点,这种方法对于公司结构比较扯淡经常在layout的过程中改结构的同志们大有帮助啊,不用担心导入新的板框后又要苦逼的移动板框,哈哈

网友:
    好贴怎么没有人顶起来呢

网友(2013-12-19):
不错不错,我以前老转不了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
學習了!

网友(2014-03-20):
刚学PADS,导个板框 就把的弄的晕了,真不知是该说它的专业还是它的死板。

网友(2014-06-04):
正纠结这问题

网友:
    经验,值得赞扬!

网友(2022-10-31):
    AutoCAD画方框和圆框是可以转的,如果画复杂的,转不了,明明是闭合的,转到PADSLAYOUT就不是闭合的,只画方框和圆框一类没必要用AutoCAD软件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