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怎么样能与ORCAD原理图中Value做对比

楼主(2011-06-09):
最近使用orcad绘制原理图,再用pads LAYOUT画板。
样机调试完成后,需要更改原理图中的Value值,在ORCAD中将原理图Value值做了更改后不能同步到PADS LAYOUT中,使用比较的方式也不行。请高手支招。

网友:
在orcad生成新的网表(加入value值),然后导入一个新的PCB.

再利用新PCB与旧PCB进行ECO比如并update.

网友:
有試過 Jimmy 的方法,Value不會產生ECO。(我的 PADS 是 9.2 版)

同步工具有 PCBNavigator 。

有另一方法。(這是我修改過的文件)
(1) 將上傳 RAR 文件解開後,放置 C:\PADS Projects\Samples\Scripts\Layout 底下。
(2)在orcad生成新的网表(加入value值),然后导入一个新的PCB。
(3) 然後點選在 PADS 的菜單 Tools =>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 ,選擇第17項然後點選 RUN。之後可以 EXCEL 裡面會列出 Value 的值。
(4)將新的和舊的 PCB 文件都用 EXCEL方法整理出來,然後加以排序和比對。
(5)手動修改不同的地方。

17 - Excel Part List Report.rar

网友:
補充說明,當沒有 Value 值的時候,會默認填入 None 。

网友A(2012-08-15):
引用 网友B:
jim的方法是可行的,需要在比对选项卡中勾选上compare only eco registered attributes,在产生eco文件,导 ...

謝謝您的指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的指點。

LZ怎么不给我加分,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怎么不给我加分,偏心

Jimmy 當了版主還要吃味啊!  在 PADS 論壇裡,您可是一位響噹噹的大人物,無人不知不人不曉,您就別跟我這後輩的計較了。
有人好心提醒我,當然要鼓勵一下,使得這個論壇會更多熱心人士,願意出來回答問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