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怎么样能与ORCAD原理图中Value做对比

楼主(2011-06-09):
最近使用orcad绘制原理图,再用pads LAYOUT画板。
样机调试完成后,需要更改原理图中的Value值,在ORCAD中将原理图Value值做了更改后不能同步到PADS LAYOUT中,使用比较的方式也不行。请高手支招。

网友:
在沒有其他工具的時候,試試看下面方法在你的計算機是不是可行?
(1) 先前的 PCB 叫做 APCB,然后新建一个 PCB 叫做 BPCB (新的 ORCAD 產生的網絡,使用 ASC import 進來)。
(2) 使用 PADS 中的对比工具,来对比 APCB 和 BPCB ,並且產生 ECO。(因为 BPCB 中含有值,與 APCB 中不相同的,这样会产生一个 ECO 文件)
(3) 編輯 ECO 文件(只要留下 value 變動的部分),然後把 APCB 中导入生成 ECO 文件。

另外同步工具有 PCBNavigator 。

网友:
上面方法如果不行,還有另一方法。
(1) 將上傳 RAR 文件解開後,放置 C:\PADS Projects\Samples\Scripts\Layout 底下。
(2) 然後點選在 PADS 的菜單 Tools =>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 ,選擇第17項然後點選 RUN。之後可以 EXCEL 裡面會列出 Value 的值。
(3)將 2 個 PCB 文件都用 EXCEL方法整理出來,然後加以排序和比對。
(4)手動修改不同的地方。

17 - Excel Part List Report.rar

1.1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