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allegro 16.5 與 16.3 無法共存

楼主(2011-06-09):
    成功安裝了16.5之後,卻發現切換到16.3時,16.3無法啟動,請問各位大大要怎麼解決呢?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呗

网友:
    path要调整吧?

楼主:
    全部移除,且環境變數裡面的設定都清乾淨,先確定16.3安裝成功之後,重新開機在安裝16.5
    ,但我的Flexera software依舊是用10.0.8,就切換都可以啟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安装两个版本的,并且版本很接近,并不是15.x和16.x,理由是什么?只是想体验 or 好玩吗?不解

楼主:
    因為目前還是以16.3為主要工作環境,16.5只是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