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添加一个via,使top和bottom的铜平面相连接?

楼主(2011-06-09):
在我的电路板中,TOP和BOTTOM都有局部范围内的敷铜,我想加一个via,把这两个铜平面连接起来,怎么办?在Place-->Via Array里可以添加via阵列,如果我只想添加一个过孔呢?有什么好办法呢?
版本:cadence v16.2
谢谢。

网友:
add connect-----再双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引出一根线,再添加过孔。完了之后再把线删除。是吗?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
到走线模式下,直接双击就行了啊

网友B:
也可以直接copy 其他的via 放在你需要的地方

楼主:
谢谢。原来比较简单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copy 其他的via 放在你需要的地方

嗯。这种方法是我以前用的方法。谢谢。

网友:
如果兩個銅面的net name 相同, 就在銅面add via 就可以了

网友C:
双击就会出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击就会出现过孔

这种方法很直接。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D:

我想加不同的VIA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