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的问题,,帮帮小弟新手,,,跪谢!!!!!

楼主(2011-06-09):
原理图时,生成的三个网表都是正常生成,

然后进入pcb时,载入时出现了这个问题,好多次都是这样,我添加了库,发现并不是库的问题,后来画了个射极电路,和之前一样,DRC检验,生成网表,然后再去导入,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出现的一个样子,,
  很郁闷了,,为什么这样,到底什么原因哪,,,,

帮下忙吧,,好久了都没搞出来,,,
其他地方,图传不上去,所以才到这个
板块的,,

小弟万谢了

网友:
好像是说没找到封装文件。

网友:
没有找到封装文件,或者网表和brd不在同一个文件夹内。

网友:
具体什么错误没有报,查查你原理图的封装名字吧。

网友:
是你导入网表的路径不对,你要重新自己选择一下你原理图netin的那个网表生成的那个夹子

网友:
可能是 lib 路徑不對

网友:
好像是网表的路径不对吧,你导出网表是自己选路径了吗?没选的话默认是:原理图路径/allegro这个文件夹呃!

楼主:
嗯,非常感谢,,各位
了解了

网友(2011-10-08):
我也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