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接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6-09):
有的buffer在输出端与负相输入端间,接个电阻RF,也经常同时并联个电容,作用是什么啊,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怎么看着那么像运放。。。控制带宽增益用的吧

网友:
电阻为负反馈电阻,作用是让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电容的作用是增加一个零点,起相位补偿从而消除自激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太谢谢了
这位朋友能不能从更数学的角度再解释下,我也看到有这么解释的,但一直没明白,作为电压跟随器,为什么不直接接过来呢,电容可以增加零点,那根据哪个表达式啊,麻烦大侠再解释解释啊。多谢啦

网友:
    r//(1/wc),很明显随着这个w的角频率的增加,整个阻抗在变化,这样就起到了不同频率的信号增益不一样。

网友:
    图的下面已经告知,G(增益)=1,只是带宽不同。

网友:
    零点频率是1/WCf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