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挂五片ddr2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求教

楼主(2011-06-09):
一片主芯片为mpc8548的主芯片,它的ddr2接口挂了五片ddr2 sdram,有一片没有接数据线,不太了解这篇ddr2 sdram的作用。因为主要从事pcb的工作,在做si分析的时候,一直没找到一个良好的拓扑解决问题,所以想求解下这篇ddr2的使用目的。

网友:
DDR2一般使用T形拓扑。

网友:
没有接数据线?!一般多出的一片会来做ECC的。但这没有数据线的干嘛用真不知道。。。拓扑的话4片一般用两级T型

网友:
只做过4片的,还从来没做过接5片的,不太清楚!!

网友:
确实只做过四片的,。没见过五片

网友:
没见过5片的,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ECC   Error Check and Correct
一般服务器会要求数据非常稳定的系统使用。若果某片DDR数据有误码什么的,这片会替上去工作。等系统自校验、自纠错完成后,退出。和其它的拓扑结构一样!数据地址等长设计。
优点是系统运行更稳定,缺点是耗费更多的CPU资源。

网友A:
贴个图5个DDR2的,一起讨论:

网友:
    下个大厂的内存条的pcb看看,看它们用的是何种拓扑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5个DDR2的,一起讨论:

布线还不错!
奇数片就不说了,为什么会没有数据线呢?

网友:
    没数据线,不存数据,这一个是干嘛的?

网友:
    下面是MPC8548的memory controller的框图,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一目了然!

网友(2011-08-06):
我也不懂

网友:
5片的,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