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N建封装问题

楼主(2011-06-09):
需要建一个每一层都有PAD的封装,比如接口的跑道形通孔,应该画在哪一层呢?
我看到别人就画在signal层,但我试了下,这样导入LAYOUT后,只存在于signal1层
想要signal1—signal6每层都有,不至于建库时signal1—signal6每层都画吧

网友:
copy再change layer好了,基本上是每层都画的。我没有自己做过封装,所以你先试试吧。

楼主:
我知道copy再change layer是肯定可以的,但我看别人做的,好像只有signa层。
不知道为什么导入LAYOUT和RE后怎么就是全部层都有
而且copy再change layer的话,6层就画6个,如果以后又要做8层板,不还得新建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好了,把PIN设成通孔,在SINGNAL画,每一层都有了

楼主(2011-07-27):
其实现在也还是有问题,设成通孔的话,一定要输入钻孔的,但我明明看到别人的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