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导allegro的网络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就不会报错?

楼主(2011-06-10):
    orcad capture导allegro的网络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就不会报错?
    1.元件脚必须有name,而且不能同名。(最好也将pin number填写完整)
    2.元件名称还不能太长,最长不能超过31个字符。
3.管脚的类型也不能冲突。
    4.封装名称只能使用“0-9”、“a-z”、“A-Z”、“_”等字符,不能使用“/”、“[ ]”、“( )”、“#”、“+”、“*”、空格及小数点等非法字
    符。
    5.一个网络只能有唯一的一个网络标号,一一对应。
6.封装的管脚数必须与ORCAD原理图上封装管脚数一致,且PIN Number也必须一致。
7.注意封装的device有时会出错,里面的PINCOUNT会变为0,需要重新修改。
    8.分裂元件的每部分source part应该相同,不然产生网表会发生冲突。
    9.库路径设置正确。

网友:
    1楼的总结也是最基本条件,也要必须满足

网友:
    ORCAD导网表约束条件很多,分离元件的属性都要一致才行。封装名称除了那些,- 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