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太慢

楼主(2011-06-10):
刚接触siwave,谐振仿真时间竟然需要将近1个小时,板子是用allegro画的10层板,板面积100*160mm。有哪位高手给指点下,是设置不对还是仿真本来就慢,另外如何证明SIWAVE仿真结果和实际相符合。

网友:
Case by Case。 看板子的复杂情况和仿真的要求

网友:
siwave仿真确实比其他软件要慢。

网友:
一个小时你都等不及啊,siwave好歹是2.5D仿真器啊,我这边的板子都是340mm*200mm及以上的板子,跑个阻抗线经常要2、3个小时,用的还是8核的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