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MIXED不能走线?

楼主(2011-06-10):
按照这个帖子介绍的内电源正片分割https://www.eda365.com/thread-28653-1-1.html
如果我有一个电源想用走线连接,能在这一层走吗?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要走线的话,就将电源层也设置为no plane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jimmy大师,我以前在SPLIT/MIXED走了一对差分线,请问我这样做对板子的性能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jimmy大师,我以前在SPLIT/MIXED走了一对差分线,请问我这样做对板子的性能有没有什么影 ...

首先要明白差分线的布线原则:
1,等宽等距,控制差分阻抗100欧.
2,与其他信号或电源保持足够的间距.
3,完整的参考平面

SPLOT/MIX通常为电源或地平面,如果你是四层板:TOP,GND,POWER,BOTTOM

而你将差分线走在内层的话,对这对差分线影响很大.特别是走在电源层的情况下.

严重的会工作不稳定或掉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要走线的话,就将电源层也设置为no plane吧.

可以走线啊,为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走线啊,为何不行?

    要走线的话,就没必要设置为split/mixed了.

    此为混合分割平面区,本来就是为平面而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是因为我在routing规则里没有加入这一层所以不能走线,后来可以了,其实我走线是因为电源太多而且离得很近分割比较难,最后我把一个电源用线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