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关于altium designer零件库更新到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1-06-10):
   最近整理原理图库,把原理图库里面的零件参数全部更新了下,比如description,comment等,现在要把这些零件更新到原理图
里面去,在原理图上用了find similar object,只能选中相同的零件而更改不了所有零件,在线请教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建議用菜單Tools/Update From Libraries
對話框左下角只勾選Update Parameters

网友:
是选中相同的零件而更改不了所有选中相同零件的参数吗?

网友:
在库中选择update pcb with ***

网友:
我搞错了.

你在原理图中直接update pcb就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把原理图上旧的原理图库零件更换掉,请问怎么update原理图?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2011-11-24):
打开一个原理图,选择tool-update from libr   然后可以选择你要更新的东西,全部更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