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哪位大侠能开发这样一个skill!有奖有奖哦!

楼主(2011-06-10):
allegro 软件中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以六层板举例。能同时打开这个文件的六个窗口界面,这样就可以
一个界面显示一层,很方便观看,没有各层的重叠,以前用的软件就可以这样,现在使用allegro了,不能分层显示,很不方便。

可能我说的还不是很清楚,下面给张图,可能大家一看就明白啦

楼主:
不是
是富士通的MEICIA

楼主:
你知道怎样操作吗用allegro ?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软件
长见识了,lz哪里能搞到这个
富士通MEICIA

楼主:
这软件是富士通自己开发的,只在富士通集团内部使用,外面好像没有,我大概调查过了,没有。但是真的很好用,现在用allegro不能分层,很不习惯

楼主:
求助求助,高手们快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allegro 软件中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以六层板举例。能同时打开这个文件的六个窗口界面,这样就可以
一个界 ...

你就執行6 個Allegro 視窗,每一個視窗顯示不同層就好了

楼主:
楼上的误解我的意思啦,我要的不单单是显示,还的能同时使用allegro 的各种操作,如布线,放置部品,打过孔的,比如说在1画面走线时,其他几个画面同时联动,这样就可以看到其他层的状况,比如说适合打孔吗,可以走线吗,是联动的

就是说每操作一个动作,除了当前窗口外,其他几个窗口是联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误解我的意思啦,我要的不单单是显示,还的能同时使用allegro 的各种操作,如布线,放置部品,打过孔 ...

不好意思,我誤解了.

网友:
这个对allegro有点困难吧
这个是深层定制软件功能了,这个只能祈祷cadence的程序员看到这个帖子了

话说回来同学,你这个富士通的软件能共享出来吗?口水

网友A:
没觉得这个是多好多强大的功能,一个窗口还不够看要看几个?几个窗口后显示内容小很多看到不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这个是多好多强大的功能,一个窗口还不够看要看几个?几个窗口后显示内容小很多看到不眼花?

我猜应该是动态同步的吧,我曾今也设想过这样的一个功能的相邻层信号干扰控制的好一些吧

网友:
期待楼下能人现身~~~~~~~!

楼主:
先小声明一下,提出这个帖子并不是无故的,而是感觉真的那个软件很好用,但是现在换单位必须用allegro 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以方便咱使用啊。
回复一下1983:不好意思,我也想把它考出来,不过不可能的,它也只在内部使用。
回复一下lidia:不会看着眼花的,因为它是所有窗口联动的,当你放大当前窗口的时候,它所有的窗口的同时放大。
跟看一个窗口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功能要配三台以上显示器玩起来才爽

网友:
求助求助,高手们快来啊!!!!!!!!!!!!!

网友:
    这是习惯问题,不要纠结了

楼主:
    呵呵
    没有用过,当然不知道它的好处

网友:
    这种都是连到服务器才能用的吧,出了公司就是拷出来也是没有用的

楼主:
    对的,最多可支持15人联机作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最多可支持15人联机作业呢

    allegro能够联机作业吗?像expedition那样实时的,不是分partition做的

网友:
    功能好强大,围观下

网友:
    allegro能连机,但是不是实时的,并且分割板子之后,子版块的constrain manager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灰的,无法修改约束,必须倒回主版块后改好了再划分,很麻烦!

楼主:
    此软件是实时联机的,不用分割文件,也不需要更改任何参数,总是什么都不用改动,只要开通权限即可

网友:
    ... 1st time to hear about that ~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软件是实时联机的,不用分割文件,也不需要更改任何参数,总是什么都不用改动,只要开通权限即可

    能具体点吗?
    最好 能出个教程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
    设置几个快捷键,一个快捷键对应一层,这样能够快速切换,也是差不多的效果
    只不过不能同时显示多层多画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膜拜ing……话说富士通还招Layout吗~~~?

网友(2012-10-16):
看看什么好的东西~~~~

网友:
我也想看看的啊,好像权限不够的...

网友:
期待楼下能人现身.

网友:
    啥软件有这个功能?顶一下,牛!!!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2013-05-29):
    是否有外挂可做到类似效果?

网友(2013-08-24):
功能我觉得 多余,只会拖慢进度,纯属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