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情况下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楼主(2011-06-10):
有没有具体的要求,或者范围?拿到一个东西怎么去判断他需不需要做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
    信号的传输延时超过(1/6)*tr时开始需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要考虑频率吗?像类似网络的s参数的仿真,创建IBIS模型等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
    不用考虑的,信号完整性就是那个上升下降沿,用的频率fknee=0.35/tr,你可以查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现在一个74hc系列的ic,tr都有5~6纳秒了,看来大多数的pcb都要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了

网友:
    看对你的板子有没有影响呀,对板子造成了问题,以后就得注意了。。

网友:
    SI很深,要做好真的是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