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师傅学硬件q(297264945)

楼主(2011-06-10):
现在刚学硬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好,找个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
自学?

网友(点评):
在公司边工作边学,但是不知道怎么能快点上手

网友:
    英文一定要强,pspcie仿真软件学一个

网友(点评):
英文不好每次看芯片资料都是在线翻译,不还得学英语啊

网友:
一定要先了解二三极管、MOSFET的特性。
    数字电路了解一部分。

网友(点评):
那加你Q,不懂的就请教你呀

网友:
    硬件分很多种的,板级,芯片级,啥的。工作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网友:
    对,就得自己努力!!!

网友:
    回想四年多前,剛從學校畢業
    不久,找到了工作
在工作崗位上,第一次接觸硬件
發現,怎麼在學校學的大都用不上
    一開始,什麼都不懂
    就跟著前輩後面跑跑腿
有些事情,前輩不想做,我就得幫忙做
在他的指導下,慢慢學
    看多了,接觸多了,常常動手
硬件的一些概念也就在無形中慢慢累積
    只能說學海無涯…
    對硬件有興趣,最好的方式就做相關工作
在工作中學習,就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刚开始就把自己当做打杂的(其实就是个打杂的)。
遇到不懂的就google。
    还是不懂的就问工程师。翻大学教材。
我那Q白天不能上的。
遇到新产品要争取着去调试,或者工程师调试在一旁看。
    上拉下拉,强上拉,强下拉,弱上拉,弱下拉这些都不用说了。
三极管电流控制型,MOSFET电压控制型器件,这些在电路中做开关的多,实际应用中没有拿这些做放大电路的(做放大那是教材上的)。
什么IIC,IIS,SPI,JTAG之类的翻看资料,搞清楚。MAX232,MAX485之类的也了解一下

网友:
    同意7楼,8楼,小弟也要努力学!

网友:
    没用到放大的是你没有做过,有些信号用IC放大有很多噪声的,都要学习学习!

网友:
    我现在就是出于这个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我现在开始学着做电源这部分,天天看些芯片资料,感觉很吃力,好多不懂

网友:
    芯片资料看习惯了就好了,熟能生巧。主要还是靠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