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的地过孔用十字形连接好还是全连接好??

楼主(2011-06-10):
如题,多层板的地过孔用十字形连接好还是全连接好?如果整个板子几乎都是贴片元件,地过孔用全连接方式比十字形连接好吧??

网友:
从电气性能上,用全连接方式比十字连接好.
从工艺和可维修性上,用十字连接比较好.

折衷的做法是:BGA下方全部用全连接,其他地方用十字连接.

楼主:
板厂生产PCB时全连接会造成过孔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比如在拆卸器件时比较不好.可维修性较小

网友:
我建议顶层和底层用全链接好,中间层用十字好

网友(点评):
过孔可以用全连接.焊盘就用"热焊盘"工艺.

网友:
- -过孔向来全连接的飘过。。。。
散热处理什么的。。直接在焊盘上开窗就行了。。。。

网友:
    过孔全连,焊盘桥连。

网友:
    过孔全连,焊盘桥连怎么设置啊?

网友:
    说法不一,每个公司要求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