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里怎么复制部分走线到另一个板子当中

楼主(2011-06-10):
小弟最近赶着画一块板子,其中DDR2部分,想拷贝之前画过的板子DDR2部分到其中,以节省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make reuse.

然后在另一个板子中,make reuse link...

网友:
    网络和标号怎么处理呢》

网友:
    旧板和新板的网络和标号要一样.

    所以原理图也可以复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jimmy大师,旧版与新版的原理图网络标号相同,但是零件序号不一样可以吗?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blueguo88@163.com.因为网络上介绍的比较少,我用的是PADS2007,谢谢!

网友B(2013-08-01):
引用 网友A:
make reuse.

然后在另一个板子中,make reuse link...

    make reuse link在哪?我用的是PADS2005,很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ke reuse link在哪?我用的是PADS2005,很急!

    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