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可以与PADS Layout可以互相关联吗?

楼主(2011-06-11):
orcad可以与pads可以互相关联吗?
在布局的过程中,如果在ORCAD中点击元件在PCB中能自动选中或高亮,这样可以提高布局的效率和质量。请知道方法的高手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用第三方同步软件PCB Navigator可以实现同步 论坛上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
用pads logic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后,就可以与PADS layout进行交互布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
直接用logic打开.

网友:
打开后,在logic界面下,执行t00ls->pads layout link...

这样原理图和PCB就关联起来了.

网友:
jimmy,按你的方法不行啊,logic可以打开orcad的原理图,但是PCB封装没有了,我添加了以后执行 同步的操作,报错 ,请看图片

网友(点评):
不能同步.只能用来交互布局.

网友:
要用2007的版本才行

网友:
还是用PCB Navigator方便

网友:
你要先打开你要关联的那个图档,而且只能是一个PCB图档打开着,不能有多个图档打开着要不也是不行的

网友(2011-07-22):
楼上的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呀,给个地址不,谢谢

网友(2020-09-29):
求指点求指点

网友:
    目前 我都没发现方法,都是转成LOGIC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