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版本的可不可以导入15.7版本的封装啊

楼主(2011-06-11):
我有一组15.7上做的PCB封装lib,我设置了封装路径,可是为什么在manually里的 package symbols 里找不到我要的封装啊,library我也勾上了

网友:
    不能直接用
    3 O$ ~# @! \2 A8 Y2 _要DB Doctor

楼主:
    怎么用啊

网友:
    先用16.2的dbdoctor检查封装,然后用16.2打开封装,再生成一下封装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DBDOCTOR怎么用啊,我用16.2打开的15.7的package dra文件然后也重新creat symbol ,但是在manually里面怎么还是找不到我要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