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简化版安装失败

楼主(2011-06-11):
    在WIN7X64系统上安装时,老是出错,C盘的FLEXLM目录下是空白的,没有license.dat文件,只能以DEMO模式运行!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試試看用超級管理員的權限安裝,並且暫時先關閉防毒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用超級管理員的權限安裝,並且暫時先關閉防毒軟件。

我已用右键选择“管理员权限”安装,但还是不行!重装电脑后,有时安装成功,但安装完其他软件后,运行时提示错误,只能在“demo”下运行,不知是否跟其他软件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用右键选择“管理员权限”安装,但还是不行!重装电脑后,有时安装成功,但安装完其他软件后,运行时 ...

[安装完其他软件后,运行时提示错误] 是安裝了甚麼軟件後造成的 PADS 運行失敗,你可不可以講出來,讓大家幫你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其他软件后,运行时提示错误] 是安裝了甚麼軟件後造成的 PADS 運行失敗,你可不可以講出來,讓大家 ...

    我心如水的PE V16.69或小鸭子五笔或google拼音X64,装完这几个软件就不行了!

网友B:
    把这个文件复制到c:/flexlm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文件复制到c:/flexlm里面就行了

    想请教一下jimmy,为什么有时候它可以自动复制过去呢?能自选安装目录吗?谢谢!

网友(点评):
建议安装在默认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文件复制到c:/flexlm里面就行了

再请教一下jimmy,以前安装成功时,c:\flexlm里只有license.dat一个文件,现在为什么要加三个?另要增加变量MGLS_LICENSE_FILE吗?谢谢?你的PADS9.4简化版什么时候放出来?

网友(点评):
1,多了总比少的好. 2,安装后要添加变量名. 3,正在测试稳定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jimmy,为什么有时候它可以自动复制过去呢?能自选安装目录吗?谢谢!

 我一向是安装在默认目录的,很奇怪,单位里的电脑怎么装都没问题,但家里的就有时行有时不行!同样的操作系统,但硬件不一样!跟哪些因素有关?应用软件?硬件?

网友C:
    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D:
    pads9.3版本和以前版本安装不一样,C盘不会有FLEXLM.也不需要这个文件,license.dat真接放在安装文件下面,比以前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ds9.3版本和以前版本安装不一样,C盘不会有FLEXLM.也不需要这个文件,license.dat真接放在安装文件下面,比以 ...

    呵呵,我想你搞错了!pads9.3简化版安装时自动在C盘生成该目录及其下的文件,我按JIMMY的方法,在C盘的flexlm目录下添加相应的文件,已完美解决!呵呵!无论怎样,还是谢谢你!

网友E:
    我更笨就安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更笨就安装不上去

    不会吧?下载JIMMY的简化版,一路往下就行啊!什么都不用理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简化版很多功能是不能用的哦,等于用的是低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简化版很多功能是不能用的哦,等于用的是低版本

    能不能安装和功能的多少是两码事!现已按JIMMY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
    运行安装文件中的 Makelic.bat 、 MentorKG.exe  、vcredist_x86.exe  、unregister.exe  、sdd_register.exe  、configurator.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