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导入allegro之莫名奇妙多pin事件

楼主(2011-06-11):
问题是这样的:
我在做orcad原理图时用到了mhq3798这个元件,是一个三极管,一共用到11个。

当我做好网表往allegro里面导入时提示我这个元件少了很多个pin。

可是一个三极管就3个脚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pin缺失呢?我就回到orcad查看,发现mhq3798这个元件的命名是以“Q?A”的形式的,11个元件分别成了Q1A Q1B Q1C Q1D..Q2AQ2B..Q3AQ3B,依此类推。
除了A类的pin为1 2 3外,B、C、D的pin为4 5 6、7 8 9、10 11 12这样的。

由于pin数多达十几个,只做了一个封装的我无法导入。

尝试,
1、annotate中重新命名,发现回到原点。
2、重新手动命名,改为q1a,无法生成网表,报“器件重复”
3、重新手动命名,改为Q1AQ2AQ3A...生成网表后,导入时依然提示missing pin

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再做3个封装,然后按组改封装名,估计能解决,但是应该还有别的方法,我肯定是哪里没搞清楚,并不是为了应付差事而做,我想搞明白为什么。

另外,别的器件都是“U?”这样的,为什么独独这个元器件是Q?A这样的呢??

求解答哦亲~~

楼主:
沙发自己做,在线等答案。
希望各位伸出援手~

网友:
這樣可能是名稱設定問題, Q1A/B/C/D.....當成為一個元件, 嘗試一下改名為 Q1,Q2,Q3..., 看有沒有這個情況發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的元件属性里面有一个designator的属性,分了ABCD四个类别,不知如何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edit part里面也无法更改它的命名方式
这个元件是库里面的,不是我自己做的,所以我也不知怎么修改。
这位大大可否再详解一下。
thx~

网友:
這樣你最好自己新建一個, 因為不知道別人做的庫有什麼內部設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自带库里面的……看来我要么换个元件,要么做多几个封装啦~

谢谢啦!!

网友:
回去多看看书,求人不如求己。自己解决的问题,时间久了,也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