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进来解说下

楼主(2011-06-11):
JIMMY,我想请教下,关于我们在设置层叠的时候,不是有三个选项可以供选择,也就是NO PLANE  CAM PLANE SPILT/MIXED ,那这三个选项,在选择上有什么区别呢,跟PCB板厂制作板子又会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理解就是在出图出来给板厂制作板子的时候,不管选择在什么层,貌似都是一样的东西,没什么区别,还请JIMMY帮忙解说下其中的奥秘,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学学~~~

网友:
首先要理解这三个设置的定义:
1,no plane :非平面层(正片), 这个可以用来走线,也可以用来灌铜,作平面.
2,split/mix:混合分割层(正片),这个主要是用来作分割平面用,如3,3v,2,5v,1,8v共用一个平面.需要将这三个网络分配进来.
3,plane:平面层(负片),如果只有一个GND的话,可以将层设置为plane.

三者的用法:
1,no plane适用任何设计.哪怕内层只有一个GND层,也可以设置为no plane.到时只需要画一个GND的灌铜就可以了.比较方便检查开路和短路. 唯一不好的就是文件数据量大一点.

2,split/mix适合一个电源平面需要分配几个电源的情况.分割时较no plane复杂.

3,plane为负片层.如果设置为负片层,需要在板边四周再用2D线(1mm)画一下,表示内缩1mm.同时电源层也要比地层内缩1mm.适用于只有一个GND的情况下.

如果是新手或刚入门PADS软件的使用者,建议全部设置为no plane.简单易检查.

网友:
清楚,明白

网友:
正片出GERBER出错的概率比较低

网友:
好贴纸,很体贴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主的详细解说,但我还是有疑问,按JIMMY的回复解说的话,就是说不管我设置在什么平面出图给板厂做的话都是一样的,那对电气方面的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补充一下,在规则设计中,copper 与drill  的距离设置对no plane 层的灌铜是有影响的;而对split/mix 层的灌铜是没有影响的,它是适用copper 与 pad 的规则。

网友(2012-06-25):
借鉴借鉴!

网友:
split/mix:混合分割层  对pcb进行Pour Manager后,相对应的层怎么是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在规则设计中,copper 与drill  的距离设置对no plane 层的灌铜是有影响的;而对split/mix 层的灌 ...

学习了!也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歪打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