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 5.0 专题----PI利器!

楼主(2011-06-11):
siwave5.0主要升级的功能

设计自动化

自动去耦电容优化

SimplePI:快速评估需要的集总参数去耦电容

PI Advisor:全自动去耦电容优化

全新电容库浏览器

图形化对比阻抗

检测谐振频率

根据电容值、价格、ESL、ESR选择器件

根据用户定义的目标阻抗和选择器件范围,自动选择和放置电容

改进的设计规则检查
改进的差分对设置
多器件设置Pin Group
图形化的Pin Group上添加器件
计算完整网络长度
改变 circuit element大小
对换circuit element或source正负脚
全波SPICE输出改进

基于TWA算法,输出更小的等效spice电路模型
新的无源性检查
强制因果性检查选项
支持Designer6的.SSS(状态空间)模型文件格式
支持Simplorer8的.SS模型格式。

求解器
改进SYZ参数提取精度
改进的远场和近场算法
边缘场耦合计算
分布式的回流路径计算
64位的远场和近场求解器
SYZ参数的敏感度分析:计算SYZ参数与任意器件的敏感度
 支持内层键合线层
谐振分析支持S参数模型

后处理
XYZ轴输出E,H场
集成的SYZ参数浏览器
改进的直流压降显示
环路电感显示

楼主:
操作界面的改变

    • 将原本的[Nets] workspaces拆成[Differential Nets]和[Single Ended Nets]

    •

楼主:
    Simulation Report介面的改变,方便查看S11或S21

楼主:
[3D return current distribution]

    勾选此项,改善了4.0版本里由于跨分割,导致的阻抗不连续对信号的影响,
实现3D回流功能,建议勾选.

楼主:
    在线添加电容,降低目标阻抗,电容厂商,电容封装,更加全面..

电容添加完成后使用最PI Advisor 自动摆放电容...^_^^_^

楼主:
    Validation Check增加到8项

网友:
    大侠这么快就用上5.0了????

网友:
    SIwave 仿真图

网友:
    这个版本挺好的,感觉,有点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呀,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請問 Spices,
貼出來的場圖是運行何種計算的?用途能夠幫助我們做什麼?

网友(2011-07-19):
    给个网盘连接把或上传谢谢

网友(2014-02-26):
听说您有Tyco Z pack-Hm Zd 连接器的3D模型,可以发一份给我吗?pghpgh2000@163.com,谢谢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SIwave5.0进入file就会卡死啊。

网友(2014-08-0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SIwave5.0进入file就会卡死啊。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7.0也是一样的情况,高手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