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电驴下载的[PCB设计].Cadence.OrCad.v16.3-SHooTERS.出现灾难性故障

楼主(2011-06-11):
安装过程中出现这个,各位怎么解决。
我自己把Singal-explorer不选中,同样出现该情况。换系统了也是。我只装orcad capture 是不会出现。
希望大神可以帮忙,在此先谢了。

楼主:
装好16.5版本的了,这个就不用回答了

网友A:
还果然是灾难性错误哈,我装的时候没出现问题

楼主(2011-09-07):
引用 网友A:
还果然是灾难性错误哈,我装的时候没出现问题

呵呵,我装了几次都是,甚至重装系统之后也出现灾难性故障,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下一跳,还好16.5装好了。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奇怪得很,同一个软件我在家里自己的电脑安装OK,在公司安装就出现灾难性故障,郁闷得很呐......

网友(2012-10-23):
楼主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有16.5版本的下载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