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请教如何画带定位孔的封装

楼主(2011-06-11):
我是初学者,想请问大家在LAYOUT里是如何画带定位孔的PCB封装的?比如画一个SD卡座的封装,小弟在此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非金属化孔,用drill drawing层或board cutout画都可以。
可以把这些孔在做封装时就画好;也可以放好器件后,在手动加孔。

想做到封装中的话,就用drill drawing层画。预览gerber的时候只要能在drill drawing层看到你画的孔就行。

网友:
    建议这样的定位在做封装时以添加PAD 的方式加上,PAD 设置与非金属化孔。这样可以保证在布局布线中可以对该孔进行避让,并保证PCB 板厂在制作PCB 时一定会将该定位孔做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