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同线宽修改一条走线,为什么每走一步都要重新用W设置一下线宽呢?

楼主(2011-06-11):
如题   一PIN PAIRS已走线,现在用另一不同宽度线径在上面重走,但是每次按左键确定后线宽都恢复成原来的线宽  每画一要用W设置一下线宽十分繁琐。不似99中用TAB设置线宽后可以一次性操作。这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规则设置问题,软件会自动按照已经设好的规则改变线宽。

楼主:
是不是要在规则中对这个PIN PAIRS进行专门设置呢?

网友:
设计规则中的trace width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问题,特别是走电源时,请JIMMY帮忙解说一下

网友(点评):
请将电源类的信号设置成class,再为这个class设置特殊的走线宽度.

楼主:
请大家讲一下在规则中的那里设置一下呢?

网友(点评):
默认规则,class规则,条件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对要进行修改的网络单独用规则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