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CB板需不需要考虑EMC和SI ?

楼主(2011-06-11):
我在用飞思卡尔的微控制器做一个电机驱动板,请问各位我在画PCB图时要注意些什么?像EMC和SI 这些要考虑吗?会不会因为布局或布线不对发生原理图是正确的 但PCB不能实现预定功能和预定精度的情况?

网友:
需不需要考虑EMC和SI要看信号速率、需不需要走阻抗线等方面,如果是低速的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