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网表时出现属性错误,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6-12):
orcad生成网表出现如下错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86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F5 and F2 for part "0451005MRL".
              VALUE
#87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J20 and J19 for part "HW_20_15_S_D_328_SM_A_TR".
              VALUE
#88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LB2 and LB1 for part "MGGB2012U101HT_LF".
              VALUE
#89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LB28 and LB27 for part "MGLB2012_220T_LF".
              VALUE
#90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LB29 and LB27 for part "MGLB2012_220T_LF".
              VALUE
#91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
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LB3 and LB1 for part "MGGB2012U101HT_LF".
              VALUE
#92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LB4 and LB1 for part "MGGB2012U101HT_LF".
              VALUE
#93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021 and R1017 for part "RC0603JR_0710K".
              VALUE
#94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022 and R1017 for part "RC0603JR_0710K".
              VALUE
#95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026 and R1012 for part "RC0603JR_074K7L".
              VALUE
#96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4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97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5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98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6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99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65 and R1012 for part "RC0603JR_074K7L".
              VALUE
#100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7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01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70 and R1012 for part "RC0603JR_074K7L".
              VALUE
#102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8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03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9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04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93 and R192 for part "RK73H2ATTD1781F".
              VALUE
#105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94 and R192 for part "RK73H2ATTD1781F".
              VALUE
#106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195 and R192 for part "RK73H2ATTD1781F".
              VALUE
#107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0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08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1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09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2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10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26 and R1011 for part "RC0603JR_071K".
              VA
LUE
#111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27 and R1011 for part "RC0603JR_071K".
              VALUE
#112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3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13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32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14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35 and R1011 for part "RC0603JR_071K".
              VALUE
#115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16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1 and R240 for part "RC0603JR_071KL".
              VALUE
#117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2 and R240 for part "RC0603JR_071KL".
              VALUE
#118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3 and R240 for part "RC0603JR_071KL".
              VALUE
#119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4 and R240 for part "RC0603JR_071KL".
              VALUE
#120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5 and R240 for part "RC0603JR_071KL".
              VALUE
#121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6 and R240 for part "RC0603JR_071KL".
              VALUE
#122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7 and R240 for part "RC0603JR_071KL".
              VALUE
#123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49 and R1008 for part "RC0603JR_070RL".

             VALUE
#124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5 and R12 for part "RC0603JR_0733R".
              VALUE
#125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50 and R1008 for part "RC0603JR_070RL".
              VALUE
#126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251 and R1008 for part "RC0603JR_070RL".
              VALUE

网友(2011-09-19):
如果这一栏的作用不大,直接删除,要是有用,就可以先把这一栏删除,导出网表再说,然后再找问题和解决办法

网友(2012-11-08):
改吧,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