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差分线和蛇形线疑惑?

楼主(2011-06-12):
在走差分线的时候,我shift+z,单独走线后发现不能走蛇形线,问下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软件自己本省不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
有的时候要先单击下,线再拉出来一点再shift+z
是单独走线不能走蛇形线吗?
如果是想分离后再单根走是不可以的.
可以直接用单根的走蛇形.

楼主:
,是分离出来单根走蛇形不行!
我左拐一次,然后右拐一次,就等长了!

网友:
啊哈,要设置规则后才能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