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cam350显示的pin脚不一样大

楼主(2011-06-13):
   我用pads2009做一个双面贴片的元件封装,在pcb中做top和bottom的pin脚是一样大的,但是pcb画完出geber后,在cam350中检查时发现bottom层的pin脚比top层的小很多,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遇到过的情讲一下解决办法!
急!
急!
急!
附件为新添加的pcb的asic文件与geber文件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可将PCB和GERBER文件发上来.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出CAM 时,点下option , 看下如图框内的设置是否相同。

网友:
    楼主出GERBER时输出放大了,用4楼的方法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对不可能,因为bottom层其他的焊盘大小正常,只有那两个具有双面封装的的元件的bottom pin脚变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Jimmy我已把pcb与geber上传到我的帖子,请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把pcb与geber上传到我的帖子,请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CN1那个器件么?GBERERB上看到的是顶层和底层焊盘不一样大。pcb我版本不够打不开。你在检查一下pcb图吧。看看器件的焊盘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cn1,cn2都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做焊盘时,top与bottom的焊盘做的完全一样大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样大小的焊盘只是层不同在cam350里面会出现大小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pcb文件的版本从2009改成最低的版本啦,麻烦你把我解决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很急!

网友:
    没找到。。。
    我把cn1封装保存到库中,在新的PCB图中放置并输出gerber,焊盘大小正常。
你的PCB图输出gerber,cn2正常,cn1有问题。
你把你的板子resue到新的PCB图上试试吧。。

网友:
    重新生成D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效,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重新分配D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您提供的方法很有效!

网友:
JIMMY,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