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过孔的孔径和导线宽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1-06-13):
    小弟初学者,想问一下,过孔的孔径和导线的快度有什么对应的关系没有?

楼主:
    还请大侠们帮小弟解答疑惑

网友:
    一般过孔孔径都会用常用值,比如我常用25/12的,焊盘直径25mil孔径直径12mil。
导线宽度和载流量有关,达到相应宽度即可。

当导线载流量大于过孔载流量时,就要增加过孔。比如有一条3A的导线要从顶层穿到底层,那最好打两个过孔。一般一个25/12的过孔可以按照走1A多电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我的导线宽度为35mil,电流为2A,我可以用几个25mil/12mil进行换层,也可以用一个大的过孔换层,但那一种比较好呢?对于这个我有点糊涂。

网友:
    2A的话,2个过孔足够了。

网友:
    那个比较好,无非就是那种方式温升更低。想确实知道,只能做试验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用两个小的比较好,还是用一个大的比较好,大哥,对这个我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
    能回答你的只有“2A,一个小过孔差点劲,两个小过孔足够,两个大过孔肯定也足够,一个大过孔,不确定。”

网友:
    如果你不是空间紧张得要命,就不用追求减一个孔。如果你想知道1个孔够不够,可以做一个孔的板子,回来通电测一下温升。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我的导线宽度为35mil,电流为2A,我可以用几个25mil/12mil进行换层 ...

    1,12mil的孔径小了,20mil的孔径上2个比较保险,至于用一个大的过孔还是几个小过孔看情况,我觉得用一个大过孔比较好,但如果需要做塞油工艺的话,孔太大可能塞不住

网友:
    35mil线可以过2A电流? 那得多厚的铜?2oz吗?

网友:
    12mil的孔过1A电流?是经验值还是验证过?35mil线可以过2A电流?
不靠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假设 举个例子 没有验证过是否能走2A的电流

网友:
    35mil 2OZ 2A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PCB工艺表层1OZ 内层0.5OZ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密度很高的板子,2OZ;3OZ的也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