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叠层的另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13):
在进行叠层设置的时候,allegro都有一个默认的各个层的厚度,比如铜皮厚度1.2mil,表面层下面的节电层厚度都是4.7mil,而中间得介电层厚度都默认设置为8mil,而其介电常数均为4.5。

我想了解这些参数应该是可以修改的吧,如果要修改应该如何修改呢,有指导原则吗?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的板子厚度要求是1.6mm厚,但是allegro叠层设置(12层)完之后总厚度是99mil,大概2.5mm左右,所以我在想能否减小节电层的厚度,或者铜皮的厚度,或者都减少以达到我的板厚的要求呢?

网友:
    应该是减少介电层的厚度,不过具体怎么定就等个高手解释下。

网友:
    参数修改和板厂沟通比较合适。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打电话给板厂 和他这么说。。。
    我有个板子。。层数要求12层,总厚度要求1.6MM(阻抗匹配差分xx,单端xx)
    然后把你的层叠顺序发给他。。。让他给你调。。。
    不要自己调。。因为不同位置的介质厚度不一样。。
    像中心的基材明显要比两边的普通填充要稍微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打电话给板厂 和他这么说。。。

多谢,刚才打了电话,厂家服务还挺周到的。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问厂家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