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OM中的QTY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1-06-13):
如题...各位大侠有时间的话能详细解释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点呢?是指改元器件在本BOM中(即在该板子上的使用数量?)还是其他解释?

网友:
    是用LOGIC 中的report 产生的BOM 吗?如果是,就是指该型号的器件在该原理图中的数量。

网友:
    BOM 中的QTY是 quantity 的缩写,意思为 元件用量、元件数量。

网友:
    板子上的使用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