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有SCH library

楼主(2011-06-13):
刚学cadence,以前用的是Altim 。想问下cadence编辑原理图库中用这个功能没。我想最终在检查下芯片管脚是否有错误,没有的话什么功能能代替?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没看明白,晕!!

网友:
    你是说检查原理图符号的名字是否正确还是说符号和封装的管教映射是否正确?如果你要检查原理图符号,直接就能够打开,orcad中选择edit part,concept中右键选择open——>sym1,如果是管教映射,只能输出网表的时候才知道是否有错

楼主:
    原理图符号,我的意思是等画完原理图符号之后,将所有的管脚都列举出来而不是想楼上说的一个一个的检查

网友:
    应该可以复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oncept在part developer里面就能看到管脚名字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