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问题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1-06-13):
1、如何修改栅格点?
2、元件管脚名称的字体大小怎么改变?
3、制作元件时QFP封装的第三边怎么按管脚数字顺序放置?如下图所示
4、Place Prot这个命令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请各位高手聊聊。

网友:
Option---design --- template----Grid reference
Option---preferences---Grid Display
楼下继续。

网友:
2、元件管脚名称的字体大小怎么改变?

Option --> Design Template --> Fonts --> Pin Name
Option --> Design Template --> Fonts --> Pin Number
修改完後,開啟一個新文件,畫新的原理圖,就會按照你的設定顯示。之前的舊文件是不會變。
(我用的是 16.3版本,其他的版本不確是否相同)

网友:
3、制作元件时QFP封装的第三边怎么按管脚数字顺序放置?

如下图所示圈出的地方,順序要顛倒。

网友A:
4、Place Prot这个命令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通常是階層是原理圖 ( Hierarchical Schematic ) 會用到。如果是一般平面式原理跨頁連接,盡量用 Place off-page,不要用 Place Port。(容易有 Pin Type Perpority 問題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Place Prot这个命令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通常是階層是原理圖 ( Hierarchical Schematic ) 會用到。如果 ...

多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