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13):
  大家好!用LAYOUT画PCB后 我们一般要打上丝印,但是我现在又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产品。   比喻芯片就有方向的,方向一般都是用  一个“小人”表示, 我没次把小人方上去了,但是PCB板厂没打上丝印,
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他丝印都有 就只有小人丝印没有。  是不是在LAYOUT里面 丝印是不是 有一个专用的 丝印层啊?

网友:
1,你把小人放在哪一层呀?(默认要放在top silkscreen layer)

2,你生成的光绘里面,丝印那一层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有小人存在.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咯
    贴个图给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把 丝印 放在 底层 或 顶层 PCB板厂做的板子底层就在底层,顶层就在顶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啊 乱放的

网友:
    默认要放在top silkscreen layer或者bottom silkscreen layer

网友:
    不要乱放哦  容易出问题   要听JIMMY的

网友:
    搂主还是自己出光绘给PCB厂吧,搜搜坛子里有出GERBER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