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元器件的等间距排列

楼主(2011-06-13):
我使用的是16.3  可以对齐,但是不能等间距排列芯片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用skill,详细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133-1-5.html

楼主:
    呵呵 我就是设置了格点 还是不能等间距排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 Skill开发版块补习一下SKILL基础吧!只要你会应用别人做好的SKILL程序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3-05-14):
    拿来主义,先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