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板子上有些焊盘可以直接连到地层,有些不可以呢?

楼主(2011-06-13):
如图,第一个图中的焊盘放在板子上敷铜后就出现了这个十字形连线,但是第二个图中的焊盘却没有,它们都是连接DGND层的,我在表面敷铜敷的也是DGND,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跟不同器件的封装有关?

楼主:
上图是没有十字形连线的,这张有十字形连线

网友:
网络名不一样

楼主:
哦,对了,但是我该在哪里改呢?

楼主:
是在这里改么,但是我改不了.....

网友:
应该是NAME里面把后面的数字去掉  然后更新一下网表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