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打印问题?

楼主(2011-06-14):
1、做原理图是标题栏可以自动显示还是要添加的?
2、倒出的PDF文档和打印出来的原理图元件显示很小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一,是可以添加的,在option-->design template中好像可以设置
问题二,估计你打印选择的纸张大小太大了吧,应该和你电路图中所使用的一致

网友:
贊同二樓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