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Plan ???

楼主(2011-06-14):
    不好意思,能否請問各位大大,FlowPlan下的所有指令,其功能是什麼?有相關資料可以查詢嗎?

    謝謝

网友:
    - -那个是为了方便布局~把飞线做成束装的方便查看。。
    其实没有多大意思。。。

楼主:
    瞭解了,指令這麼龐大,還以為是很重要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资料么,上传些资料,学习下!
    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是对不起。。。我也没有资料。。。
    但是那个的功能无非就是把飞线捆成一束。。然后添属性什么的。。。
    但是感觉真的很鸡肋。。。
    我没见一个人用过。。。
    就算画16层板子。。也没用过。。。
    或许是我做的还属于低端。。用不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层板子,还低端!
    兄弟,你要求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层数多只能代表器件多密度大。。。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
    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就可以。。关键是传输速度!
    在我的观念里。。速度上不去的话。。再多的器件也没意思。。
    您认为呢。。

楼主:
    還是覺得很厲害,這麼多層,眼睛看了不會眼花嗎?佩服~~佩服~~

网友C: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我一直在用!特别是在做大板。或是多层,总线较多时。再配合多人合作(分割设计)时。一般一块大的设计,不做前期规划,那么设计有可能会出现中途更改布线的情况,也不太容易达到设计最优。

网友(2012-01-16):
    高手如云啊

网友(2012-07-26):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我一直在用!特别是在做大板。或是多层,总线较多时。再配合多人合作(分割设计)时。一 ...

    能指点下flowplan的命令具体的操作么?规划好的路径自动布线器能识别么?

网友(2013-01-15):
    指点下flowplan的命令具体的操作

网友(2022-10-13):
    感谢分享,正是想要学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