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神奇的封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14):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封装,画封装的时候设的是两层板,把一铜皮和焊盘连接后置于底层。封装画好后,在一个四层板里面调用该封装时,封装中的本来置于底层的铜皮跑到第二层里面去了,而不是现在四层板的BOTTOM层。难道我画封装还得根据使用分别建2层,4层,6层或者是更多的。。。求助!!!

网友:
PADS的小bug。
一般都是建好封装,导入PCB,设置多层板这个顺序。
偶尔顺序变化时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比如设置好多层板之后,更新了封装。
你选中器件,右键菜单中选编辑封装,进去调整好后,保存退出就行了。

楼主:
说得很好,以前还没有发现是由于操作顺序的问题。
解决的话也就只能这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