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在底层不扣铜问题

楼主(2011-06-14):
如图所示,同样过孔,为什么电源的过孔周围就把地层扣掉了,而信号线的过孔就没有扣掉了,好郁闷。

楼主:
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
檢查您的訊號線上用的 padstack , 是不是被設成Thermal 和 Anti Pad 並沒正確設定

网友:
显示问题吧,你把网络的hilight去掉看看

网友:
    去掉高亮,,只看内层

    实用不放心,,用cam看光绘

楼主:
    还真是显示问题,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