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之后过孔连接变成这样了 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1-06-14):
(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十字的表示此网络与敷铜是同一网络

网友:
    自己新建个铺地规则,过孔改成DIRECT CONNEC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网络 过孔不是这样连接 只有焊盘才是十字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设置不管用啊 这样一来 连焊盘也一起DIRECT CONNECTL了没有十字连接

网友:
    加入一個新的Polygon Connect Sty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搞定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昨天还可以的,怎么今天试就不行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了一边就好了 按照之前的设置 你再弄弄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检查一些规则的优先级!

网友:
    這裡真是好多高手以及一堆熱心的大大們^^

网友:
    准备好好看看protel,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1-08-04):
请问六楼楼主那个界面怎么出来的?谢谢

网友:
就是直连